100脚stm32的FSMC问题

楼主(2013-09-18):
在使用100脚的stm32f103Vc的FSMC时遇到一个问题,请大家给帮忙。
用f103VC的fsmc外挂2个外设,一个FPGA,一个需要总线控制的芯片MT,他们数据线都需要8根,地址线都需要4根;
  用AD0--AD7作8bit数据线,
   用A16--A19作4bit地址线,A22,A23作两个外设的片选,(全部引到fpga中),MT的地址引脚也接到FPGA上;
  问题:这样使用有问题吗? 硬件如此设计100脚的FSMC是不是就可以当作非复用模式使用了呢?

楼主:
怎么没有人回答就结贴了呢?自己顶一下,有知道的给指导一下吧

网友A(2014-03-04):
请问楼主你的问题解决了吗?我也是用得A16-A23作为8根地址线,是不是可以当做非复用模式呢

网友B:
可以,请参考我的 iCore 或者 iCore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