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AVR 单片机新出来性价比有优势的型号有哪些?

楼主(2013-09-18):
听说ATTINY1634,ATTINY20,Atmel-8153...性价比有优势,可是防真器以及编器里都没有这些型号?

网友A:
你用的哪个仿真器?

网友B:
有些avr 是不支持仿真的。

网友C:
这些新器件,先查原厂仿真器是否支持。如果不支持,那就不仿真,或者不用。

网友D:
Atmega8a芯片现在的价格还行,性能也够一般应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