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度对于GD32F103C8T6芯片的影响

楼主(2013-09-18):
实验条件GD32F103C8T6,STM32F100C4T6,两芯片工作范围均为-40-85℃,温度传感器都是DS18B20,实验环境相同,均采用自减延迟与DS18B20通信,由于GD32F103C8T6内部频率快,自减数值乘2。下面是实验数据。
GD32F103C8T6测得的数据:
STM32F100C4T6测量到的数据:
两者在高温情况下均表现良好。在低温时,GD32的数据在-10℃后出现读取的数值不对情况,但是可以读取到数据;STM32在高温低温读数均正常,不知道原因为何?

网友A:
使用的内部晶振?温度对内部晶振的影响比较大。

网友B:
同求相关温度测试报告,细节不到位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使用的内部晶振?温度对内部晶振的影响比较大。

外部晶振,相同的板子,就是芯片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同求相关温度测试报告,细节不到位

只是数据部分截图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外部晶振,相同的板子,就是芯片不一样

应该是和时序有关系,数据是18b20给的,所以如果18b20没有问题,那肯定是数据读取的不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和时序有关系,数据是18b20给的,所以如果18b20没有问题,那肯定是数据读取的不正常。 ...

常温和高温下可以,就是低温不行,说明时序并无问题,低温能读到数据就是误码率高,感觉像GD32单片机的读数或者内部易受低温影响

网友C:
能不能搞个-40℃的看看?

网友D:
有的芯片能达到低温,有的则不能。要大量的低温试验。
我做过STC的,到达-40就会物理死,估计芯片封装有些问题。STM32F100在-30没问题,更低时会假死,会活过来。PIC的一点问题都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的芯片能达到低温,有的则不能。要大量的低温试验。
我做过STC的,到达-40就会物理死,估计芯片封装有些 ...

-40℃没试过,-30℃还能用,就是GD32可能性能稍差,可能还需测试

网友A:
引用 楼主:
常温和高温下可以,就是低温不行,说明时序并无问题,低温能读到数据就是误码率高,感觉像GD32单片机的读 ...

我的意思是,可能是温度原因影响到了时序,误码率高,就是解析时序时,已经在边缘,所以会读错。

网友E:
关注! 温度的影响挺重要的, 期待进一步的测试结果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意思是,可能是温度原因影响到了时序,误码率高,就是解析时序时,已经在边缘,所以会读错。 ...

但是为什么正常温度和高温没事呢?而到了低于-10℃才出问题呢?难道是GD的内部时钟随温度会变化?而且这种变化还很大?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但是为什么正常温度和高温没事呢?而到了低于-10℃才出问题呢?难道是GD的内部时钟随温度会变化?而且这 ...

晶振是温度敏感型的,所以时钟肯定会随温度变化,内部时钟往往精度不高,温漂也很大;有些MCU带内部高精度的晶振,一般能达到全温度范围3%就算不错了,datasheet中都会有相关温度曲线。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外部晶振,相同的板子,就是芯片不一样

外部晶振也会受温度影响,你的18b20时序,是IO口模拟的吗?

网友F:
18B20除了用IO口模拟还有其他的方法吗?

网友G:
楼主用GD和ST这两种片子的代码是一样的吗?能上传不?我帮你看看是什么情况。只要温度相关的代码就行,不要加速度计的,如果方便的话,都传上来也行,单独发给我也行。最好能详细描述一下你的硬件情况,能上个图最好。

还有请问楼主是用的同一个18b20芯片,分别用GD芯片和ST芯片测的吗?如果楼主用的是两个18b20芯片测的话,有可能是18b20芯片本身的问题。建议用同一片18b20测一下,才好比较。

网友G:
还有,楼主最好加上crc校验,看接收到的数据是否正确,从而验证是不是低温时,时序不对,影响了数据接收。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有的芯片能达到低温,有的则不能。要大量的低温试验。
我做过STC的,到达-40就会物理死,估计芯片封装有些 ...

STC的物理死,是芯片彻底报废?

PIC的这么强劲,能抗得住-40℃,还活蹦乱跳?

网友D:
引用 网友C:
STC的物理死,是芯片彻底报废?

PIC的这么强劲,能抗得住-40℃,还活蹦乱跳? ...

确实是这样的。做过几次低温试验。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用GD和ST这两种片子的代码是一样的吗?能上传不?我帮你看看是什么情况。只要温度相关的代码就行,不要 ...

明天再测个看看具体情况,已将两者的DS18B20对调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还有,楼主最好加上crc校验,看接收到的数据是否正确,从而验证是不是低温时,时序不对,影响了数据接收。 ...

刚学不怎么会用哎

楼主:
引用 网友F:
18B20除了用IO口模拟还有其他的方法吗?

这个还真没用过其他方法

网友H:
晶振是温度敏感型的

网友I:
引用 楼主:
东北那太冷了,一般芯片都是-40℃,太冷就嗝屁了

没错!

楼主:
导致出现误码的原因是GD单片机在与DS18B20通信的us级延迟精确性不够,后用示波器抓取波形,并精确us级延迟(采用自减延迟,如i--),测试时高低温(-30℃——60℃)均无问题!国产芯片还是相当那个不错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导致出现误码的原因是GD单片机在与DS18B20通信的us级延迟精确性不够,后用示波器抓取波形,并精确us级延迟 ...

LZ能否分享下延迟补偿?

楼主(2013-10-18):
引用 网友E:
LZ能否分享下延迟补偿?

GD的i=14;while(i--);大约就是1us

网友G:
引用 楼主:
GD的i=14;while(i--);大约就是1us

要想精确的话,最好用systick产生精确延迟

网友J:
这个有工业级和商业级之分的,工业级一般都能到-40度,商业级一般都到不了这个温度的,到个-10度算不错了了

网友K:
每类芯片都有适用的环境,PIC再恶劣的环境都很稳定,所以在某些行业一直无法被替代;期待GD工程师给个温度测试结果

楼主:
引用 网友G:
要想精确的话,最好用systick产生精确延迟

systick延迟本身就是一个中断程序,程序内要有其他中断,都会比内部的systick延迟的中断优先级高,导致无法精确延迟,倒是可以通过更改库里的内部和外部中断优先级来实现;另外systick延迟也有相当的代码量

网友L:
引用 楼主:
GD的i=14;while(i--);大约就是1us

才14个自减就1us啊,怎么108m这么弱?

楼主:
引用 网友L:
才14个自减就1us啊,怎么108m这么弱?

这个不是108M的频率,程序沿用STM32的,再说了8M的晶振也倍频不到108M

网友G:
引用 楼主:
这个不是108M的频率,程序沿用STM32的,再说了8M的晶振也倍频不到108M

8M可以到108M,我也测过可以,参考这个帖子
https://bbs.21ic.com/forum.php?mod=redirect&goto=findpost&ptid=581635&pid=3297196&fromuid=1066787

网友G:
引用 楼主:
systick延迟本身就是一个中断程序,程序内要有其他中断,都会比内部的systick延迟的中断优先级高,导致无 ...

比你用执行n条代码当延迟好得多,当然从你目前的应用来看,没必要那么精确,while或for循环延迟足以。

楼主:
引用 网友G:
比你用执行n条代码当延迟好得多,当然从你目前的应用来看,没必要那么精确,while或for循环延迟足以。 ...

要是能使systick的中断优先级提升为最高,在不考虑代码量的情况,systick应用延迟的确更加精准

网友G:
我还有几个问题想问下楼主:
1.楼主是用什么方法得出:GD的i=14;while(i--);大约就是1us,是编译成汇编看的吗?
2.楼主之前用的自减延迟中的i等于多少?
3.系统时钟是多少?72Mhz?还是别的?
还有我觉得DS18B20对时序的要求不会那么严格。。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还有几个问题想问下楼主:
1.楼主是用什么方法得出:GD的i=14;while(i--);大约就是1us,是编译成汇编看的 ...

示波器抓的,软件上可能没那么准,对于系统时钟是移植了STM32F103V8T6的程序,是72M,但是奇怪的是一样的i(i值相同)延迟程序,结果STM32延迟比GD32的长,这点我比较郁闷。这个也就个大约延迟,没有那么严格,无需较真

网友G:
引用 楼主:
示波器抓的,软件上可能没那么准,对于系统时钟是移植了STM32F103V8T6的程序,是72M,但是奇怪的是一样的 ...

我只是想帮你找到原因,别介意。

因为GD的MCU读取Flash的速度比ST的要快,这个跟GD的Flash技术有关,论坛也有提到,所以在执行同样的代码情况下,GD的效率会高一些,反映到延迟函数上,就是同样的代码,ST延迟2ms,或许GD就只延迟了1.x ms。

所以我想知道你的延迟都用了多少,或许正因为上面的原因,再加上你的延迟刚好卡在DS18B20的时序节点上,才造成了误码的产生。因此最好你在找到GD的精确延迟时间的基础上,根据DS18B20的时序来设定延迟,保证一定的延迟宽裕度。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只是想帮你找到原因,别介意。

因为GD的MCU读取Flash的速度比ST的要快,这个跟GD的Flash技术有关,论 ...

没关系,现在你这么一说明朗了很多,刚接触不是太懂
精确延迟用systick延迟确实好,就是好比一个RTC中断中调用systick延迟,由于优先级的原因,程序就会死在systick上(这样的问题社区里提的很多,就没没看见解决之道),有机会再想想办法。

网友G:
引用 楼主:
示波器抓的,软件上可能没那么准,对于系统时钟是移植了STM32F103V8T6的程序,是72M,但是奇怪的是一样的 ...

这个我又测了一下,也是用示波器,确实延迟不一样,在72Mhz下,

ST的芯片1us执行11.63次i--,也就是i=11.63时,Delay是1us
而GD的芯片1u执行17.85次i--,也就是i=17.85时,Delay是1us

网友G:
引用 楼主:
没关系,现在你这么一说明朗了很多,刚接触不是太懂
精确延迟用systick延迟确实好,就是好比一个RTC中断 ...

这个方法或许能帮到你,systick延迟,相当于查询法,不进入systick中断,优点是不进中断,延迟精确:
void delay_us(u32 nus)
{
u32 temp;
SysTick->LOAD = 9*nus;
SysTick->VAL=0X00;//清空计数器
SysTick->CTRL=0X01;//使能,减到零是无动作,采用外部时钟源
do
{
  temp=SysTick->CTRL;//读取当前倒计数值
}while((temp&0x01)&&(!(temp&(1<<16))));//等待时间到达
     SysTick->CTRL=0x00; //关闭计数器
    SysTick->VAL =0X00; //清空计数器
}
void delay_ms(u16 nms)
{
u32 temp;
SysTick->LOAD = 9000*nms;
SysTick->VAL=0X00;//清空计数器
SysTick->CTRL=0X01;//使能,减到零是无动作,采用外部时钟源
do
{
  temp=SysTick->CTRL;//读取当前倒计数值
}while((temp&0x01)&&(!(temp&(1<<16))));//等待时间到达
    SysTick->CTRL=0x00; //关闭计数器
    SysTick->VAL =0X00; //清空计数器
}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个我又测了一下,也是用示波器,确实延迟不一样,在72Mhz下,

ST的芯片1us执行11.63次i--,也就是i=11 ...

你这个是延迟了10us或是100us这样再整除的结果吗?
我用的程序其中14没法搞成小数形式,什么强制转换都试过了,若你的是小数形式的,可否给下程序?
void delay_us(__IO u16 nTime)
{
        nTime=nTime*14;
        while(--nTime);
}
这个程序可以大概的实现延迟多少us

网友G:
引用 楼主:
你这个是延迟了10us或是100us这样再整除的结果吗?
我用的程序其中14没法搞成小数形式,什么强制转换都试 ...

我的i=500,i--减完500次是28us,500/28us就是17.85,至于小数,100us以下的延迟只能四舍五入了。本来靠这种方法就没法做到那么精确。

有空了试试那个systick不进中断的延迟吧,期待你的实验结果,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的i=500,i--减完500次是28us,500/28us就是17.85,至于小数,100us以下的延迟只能四舍五入了。本来靠这 ...

程序不错啊!有时间试试,带中断的优先级也已设定好,可以在stm32f103中运行正常,就是在stm32f100系列中无法延迟1us等较短时间,10us的却可以,可能是硬件之类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个方法或许能帮到你,systick延迟,相当于查询法,不进入systick中断,优点是不进中断,延迟精确:
voi ...

这种查询方式的延迟比较好,避开了中断的方式,程序可以运行

网友M:
楼主怎么测试的呢?和官方的给的曲线差了多少呢

楼主:
引用 网友M:
楼主怎么测试的呢?和官方的给的曲线差了多少呢

有数据就行,非专业

网友N(2013-11-26):
外部晶振  这么牛X

楼主:
引用 网友N:
外部晶振  这么牛X

用的是外部晶振

网友O:
很奇怪啊

网友P:
高低温测试要花不少钱吧?我都没有钱买设备的

网友Q:
等级是不是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