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AVR 中对数运算的问题

楼主(2013-09-18):
各位大侠,小弟现编写一算法程序,用到了对数,指数运算,但在编译时显示有一个错误,但是编译器没有指出来。例如:
#include <avr/io.h>
#include <avr/interrupt.h>
#include <string.h>
#include <stdlib.h>
#include <math.h>
void deal_air()
{
        double voltage,k,C;
        voltage=check_air()/100.00;
        k=(3.90/voltage-1)/9.00;
        double S = log10(0.4)*log10(k)/log10(2);
        C = pow(10,S)/2.50;
}
有这么一种现象:double S=log10(1.2);编译没有问题,定义fioat a=1.2; double S=log10(a);则编译出错,但是不提示错误在哪里,只显示1error

楼主:
还求大侠给分析一下,AVR Studio 4.0编译器

网友A:
这个很正常啊,因为定义变量的时候只能赋给常量,
double S=log10(a),
在编译的时候认为是赋给变量了。

楼主:
这个问题找到原因了,在用AVR Studio 4编译数学公式时,不仅要添加头文件<math.h>.还要在makefile文件中链接数学库,添加-lm

网友B:
分开写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