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M29LV800BT发热严重

楼主(2013-09-18):
做了一块DSP5509核心板,上面的AM29LV800BT一上电发热严重,不知道什么原因,焊接了2块都是这样。
换成SST39VF640就不热了,电路图如下,帮忙看看是什么原因?

网友A:
仔细看看规格书,封装对不对?
2者电流差多少?
发热有多热呢?电压被拉低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仔细看看规格书,封装对不对?
2者电流差多少?
发热有多热呢?电压被拉低多少? ...

焊上去后DSP正常工作  就它发热的不成  重新换了一批 还是发热

网友A:
有多少温度呢?
电流是否上去了?
另外,我看了下规格书,15脚 RY BY 你串个电阻10k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多少温度呢?
电流是否上去了?
另外,我看了下规格书,15脚 RY BY 你串个电阻10k ...

温度持续上升   RY/BY我断了 还是发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