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M29LV800BT发热严重

楼主(2013-09-18):
做了一块DSP5509核心板,上面的AM29LV800BT一上电发热严重,不知道什么原因,焊接了2块都是这样。
换成SST39VF640就不热了,电路图如下,帮忙看看是什么原因?

网友A(2013-11-25):
也不知道版主解决了问题了没有。硬件电路文盲帮不上版主的帮了,只能帮顶,希望有高手能帮到你。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也不知道版主解决了问题了没有。硬件电路文盲帮不上版主的帮了,只能帮顶,希望有高手能帮到你。 ...

谢谢   呵呵  解决了
是别的模块电源问题  导致flash发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