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控制3.3V IC问题。

楼主(2013-09-18):
各位大虾,我现在想用51单片机控制一个IC,这个IC是3.3V供电的。我的51单片机是5V供电的。他们之间通过SPI接口连接。这样有什么比较省成本又稳定的方案呢?

网友A:
3.3V的信号接给单片机,直接连接。
5V连接3.3V的IC,中间加74HC07  OC门器件。要加上拉电阻。

网友A:
单片机输出“0"时,7407的输出管脚在内部与地线导通、输出0V;单片机输出“1”时,OC门截止、通过上拉电阻输出3.3V

网友B:
标准51是弱上拉,可以直接连接

网友C:
p0口上拉

网友D:
如果不用IC,至少要串个100~300O欧姆 电阻

网友E:
楼上正解,省钱、省事、靠谱

网友F:
现在很多51可以单独设置某个IO口开漏,3.3V够判高了.

网友G:
设置开漏即可

网友H:
用C8051F,是3.3V供电的,你查下51的手册,看3.3V能工作吗

楼主:
我现是怕3.3V那边。5V的高电平过去。会不会把它的IO弄坏啊。这样长期用这怕稳定性的问题。

楼主:
我现在就是在它们之间直接接了个1K电阻的。用是可以用的。我就是担心以后稳定性。会不会经常烧3.3V那边的IC呢?

楼主:
5V   IO   -----1K R -------IO 3.3V

网友I:
用74LVC245转换吧。LVC芯片输入有5V耐受性,输出就是3.3V的电平了,从IC芯片出来的3.3V信号用LVC07反向转换,LVC07输出OC门上拉到5V,送入单片机,通过正向和反向转换。都是CMOS电平,绝对高速可靠。

楼主:
嗯我也考虑过用IC,只是想想为了SPI这4根线都用2个IC有些不划算咯。有没有更好的办法呢。我用电阻分压的话是不行的。不知道是咋回事了。

网友J:
TTL器件可以直接驱动CMOS器件 CMOS工作电压范围大 3.3-15。

网友K:
能用专用IC就用专用的,不能用的话,就直接用电阻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