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下我这样的MOS切换有没有什么问题,双MOS,两路输出

楼主(2013-09-18):
如题

网友A:
这图画的,看起来累啊。自己仿真下

网友B:
没有输入信号
第二个MOS管栅极没有开启电压
完全看不懂在干什么

网友C:
5V有电时,3极管导通,右MOS导通,5V对系统供电,此时左MOS的G为高,左MOS截止,3.3V不对系统供电
5V失电时,3极管截止,右MOS截止,5V不对系统供电,此时左MOS的G为低,左MOS导通,切换到3.3V对系统供电
不过3极管发射极的电阻上有压降,应该搬到集电极才对,不然右MOS的G拉不到0,导通会不可靠.
泥滴图线条不多,但杀伤力极强,能让除了梨灰789外所有人头晕,哈哈,死马花拳袖腿

网友D:
t叔果然有耐心 第一次看这贴 都不想回  画的确实乱,把最右边的电阻放到三极管的左边  这样更容易理解。这个双路mos切换电阻值得选择需要好好计算一下 有些地方应该可以加些稳压管来提高稳定性

网友E:
这样控制有点问题:不论是从上通下止,切换到上止下通,还是返过来.总有直通的时间.

网友C:
引用 网友F:
右边这个MOS我觉得只有一个状态啊

5v供电都木油了,g端也开路了,还不断气?哈哈

网友G:
PMOS会倒灌,从LOAD到3.3V或者LOAD到5.0V

网友H:
错误百出的原理图,就不用分析了。

网友I:
不如换用2只二极管更直接

网友J:
略微改了一下,贴上仿真图:

网友K:
引用 网友J:
略微改了一下,贴上仿真图:

请教图中R1的作用是什么

网友I:
R1能确保Q2通断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