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uartus] quartus问题

楼主(2013-09-18):
我先描述一下我的问题:
我建立的模块需要输出data[15..0],若是直接接到输出引脚inout,则signal tap抓取的信号一直为0000H。若我建立一个fifo,将data[15..0]接到fifo输入端,就可以抓取到数据,而且时序正确。
不知道为什么,求助。

楼主:
接到fifo引脚

网友A:
是不是inout描写的方式有问题呢?

网友A:
这个还是有有些要注意的地方。

网友B:
怎么没有回复啊

网友C:
按猴哥说的办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inout描写的方式有问题呢?

你好,我的代码是这个样子的:
inout[15:0] sdram_data;
reg[15:0] sdr_din;
reg sdr_dlink;
always @ (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_n)
    if(!rst_n) sdr_din <= 16'd0;
    else if((work_state == `W_WRITE) | (work_state == `W_WD))
       sdr_din<=sys_data_in;
    else sdr_din <= 16'd0;
always @ (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_n)
        if(!rst_n) sdr_dlink <= 1'b0;
   else if((work_state == `W_WRITE) | (work_state == `W_WD)) sdr_dlink <= 1'b1;
    else sdr_dlink <= 1'b0;
assign sdram_data = sdr_dlink ? sdr_din:16'hzzzz;

楼主:
引用 网友C:
按猴哥说的办

帮我看一下代码吧,谢谢

网友D:
虽然我没用过signaltap,不过它和chipscope是一样的东西,chipscope中是不允许直接去抓取双向端口的信号的,只能是根据不同方向观测相关的reg中的值。你可以关于signaltap的说明,肯定有这方面的说明。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虽然我没用过signaltap,不过它和chipscope是一样的东西,chipscope中是不允许直接去抓取双向端口的信号的 ...

好像是这样的,甚至reg不赋初值的话,signaltap有时候抓取的值都是错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好像是这样的,甚至reg不赋初值的话,signaltap有时候抓取的值都是错误的

inout信号该怎么抓取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还是有有些要注意的地方。

inout信号该怎么抓取呢

网友E:
引用 楼主:
inout信号该怎么抓取呢

我又看了一下我以前的程序,好像inout也是能直接抓取的。。。代码里和你的区别在于sdram_data的值我也读取了,有读总线的部分,你的代码只有写总线的部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又看了一下我以前的程序,好像inout也是能直接抓取的。。。代码里和你的区别在于sdram_data的值我也读 ...

我也有读总线,没粘贴出来。我是想先调写后调读
reg[15:0] sdr_dout;
always @ (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_n)
        if(!rst_n) sdr_dout <= 16'd0;
        else if((work_state == `W_RD) & (cnt_clk > 9'd0) & (cnt_clk < 9'd10))
               sdr_dout <= sdram_data;

assign sys_data_out = sdr_dout;

你的代码可以用signal tap抓取吗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也有读总线,没粘贴出来。我是想先调写后调读
reg[15:0] sdr_dout;
always @ (posedge clk or negedg ...

我的可以的,也没看出程序和你有什么特别不一样的地方。或者你试试先不要指定总线管脚,排除掉硬件上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的可以的,也没看出程序和你有什么特别不一样的地方。或者你试试先不要指定总线管脚,排除掉硬件上的问 ...

有试过,一样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