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做一个称重传感器的仿真电路

楼主(2013-09-18):
做称重仪表,如何做一个桥式称重传感器的仿真电路来直接给称重仪表信号以便于调试和生产,请指点下!

网友A:
每个桥臂电阻用一串电阻,并且用继电器切换(短路某些电阻)来改变电阻值大小。切换可以用程序控制

楼主:
请问350R的电桥桥臂应该用多大的电阻?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350R的电桥桥臂应该用多大的电阻?

最直接的模拟应变桥:

网友A:
更简单的模拟(等效电阻比实际大得多,但因为其后的放大器输入阻抗足够高,由其带来的误差可以忽略):

楼主:
按4#的图,也就是说如果桥发生变化是电阻增加非减少?

网友A:
引用 楼主:
按4#的图,也就是说如果桥发生变化是电阻增加非减少?

实际上有增加也有减少,但关键是比例关系,与阻值的绝对大小牵扯不大。实际上都会有误差,你能保证传感器电阻一定的刚好是350R吗?是否也有误差啊?实际上传感器零位时的输出也不一定是零,所以需要有零位调整(这可以是硬件的“调零”,也可以是软件的“置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