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SE 错误

楼主(2013-09-18):
ERROR:PhysDesignRules:368 - The signal <ila0_trig1<9>> is incomplete. The signal
   is not driven by any source pin in the design.
ERROR:PhysDesignRules:10 - The network <ila0_trig1<9>> is completely unrouted.
大量出现上述错误,请教下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A:
需要链接信号的地方没有接信号

网友A:
检查一下chipscope的连接信号

网友B:
听猴哥的试一试

网友C:
按猴哥说的办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按猴哥说的办啊

嗯,查了下  是一个信号的问题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检查一下chipscope的连接信号

查到问题了  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嗯,查了下  是一个信号的问题 谢谢

:L他说按我的办,分数也给他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查到问题了  谢谢

:'(伤心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伤心了

别伤心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伤心了

额。。。。。。这么多分的人就别计较了额;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