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弱信号测量的PCB布线

楼主(2013-09-18):
微弱信号测量的PCB布线(运放,AD,DA,基准)(μV甚至nV级),能不能把基准单独铺一层(4层板)。

这样做能够降低基准的压降?还是把环境中的干扰引入基准

网友A:
地分开铺比较好

楼主:
对,模拟地和数字地是分开了的。第二层模拟铺的AGND,数字铺的GND.但是我想能不能在模拟的第3层铺成基准、数字的第三层铺3.3V。因为似乎模拟器件的供电AVCC走线长一点,多拐了几道弯,多用了几个过孔影响似乎不是很大,甚至有些场合为了滤波的效果还在电源走线中串入电感。而对于基准,阻抗越大。温度不一样,热电动势和电流产生的压降不一致就会导致ADC和DAC输入端基准不一致。不知道我的理解对不对?

网友B:
幫你頂貼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幫你頂貼吧!

谢谢,能否帮忙解惑

网友C:
还要屏蔽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要屏蔽

外壳屏蔽

网友D:
在不断的调试中发现问题,并改进。
小i信号的调试也是需要测试方案的,用来测试的仪器本身的问题也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