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有多个模拟地 以及数字地怎么接

楼主(2013-09-18):
模电菜鸟一枚,最近在用TI 的xtr300,图中有2个模拟地  2个数字地  怎么接啊?  模拟地直接接在一起?数字地接在一起?然后模拟地与数字地通过磁珠接在一起?跪求大神指教啊

网友A:
模拟地与数字地通过磁珠或者0欧电阻接在一起,看实际效果!

网友B:
供电的输入端有个地是吧  然后把其他的地通过磁珠都拉到输入端的地上
单点共地就OK啦

网友C:
这个接地原则就是要让尽量少的数字电流通过通过数字地流入(出)模拟地。在IC下面将模拟和数字地接一起。然后各个电源做好去耦。10nf 100nf 都上吧。 其实芯片内部模拟和数字地是接一起的。我们能做的就是 让高频数字电流通过低阻抗的地线,回到自己家,从而让模拟地恢复自己的干净纯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