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和cpld 外接看门狗芯片的问题,

楼主(2013-09-18):
dsp和cpld 外接看门狗芯片。启动的时候先是由cpld独自输出喂狗信号给WDI,然后等dsp下载完程序后,再让dsp接管对看门狗的控制,这样dsp跑飞了系统才能复位。     这样的说法对么? 为什么啊?

网友A:
不管是外接的还是内部的看门狗    都是定时到了以后才复位
刚上电启动后我觉得cpld是不会去喂狗的   看门狗也不会复位
cpld应该只做了译码   控制还在dsp这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管是外接的还是内部的看门狗    都是定时到了以后才复位
刚上电启动后我觉得cpld是不会去喂狗的   看 ...

谢谢版主   不过我听工程师说 dsp在下载程序的时候,cpld不控制看门狗的话,就会出现复位错误。还有在调试的时候也出现错误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版主   不过我听工程师说 dsp在下载程序的时候,cpld不控制看门狗的话,就会出现复位错误。还有在调 ...

那只有一个DSP的核心板怎么工作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只有一个DSP的核心板怎么工作啊

哦 ,也是哦,看来工程师可能弄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