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设计] 关于modem功能的

楼主(2013-09-18):
各位知不知道modem能不能将语音信号和数据都转成数据包输出,是那种老式的modem,Conexant芯片,最高速度56K的,谢谢

网友A:
打包压缩, 不但语音能转成数据,数据调制到语音上都可以

网友B:
语音信号本身就是数据

你打包后有对应的解包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语音信号本身就是数据

你打包后有对应的解包就行了

我的意思是,把通话的语音信号处理成数字信号通过串口传给电脑,普通modem都有这个功能吗,需要做额外的设置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的意思是,把通话的语音信号处理成数字信号通过串口传给电脑,普通modem都有这个功能吗,需要做额外的 ...

如果仅仅是当做一个文件来传输,绝对是可行的,无需做其他的设置。
如果是实时播放的话,还要考虑传输的速度对音质的影响,增加缓冲功能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仅仅是当做一个文件来传输,绝对是可行的,无需做其他的设置。
如果是实时播放的话,还要考虑传输的 ...

那电话的来点显示、振铃、挂机等信号呢,这个能处理好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电话的来点显示、振铃、挂机等信号呢,这个能处理好吗,

你要同时处理吗?这个我就不确定了

不过来电显示、振铃、挂机等信号应该是不会和语音传输同时出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要同时处理吗?这个我就不确定了

不过来电显示、振铃、挂机等信号应该是不会和语音传输同时出现的。 ...

会吧,挂机信号是在通话结束挂机时产生的,这时候会传来一个挂机信号,就要处理了,不然一直认为对方还在听电话

网友A:
挂机信号时MODEM自己判断的, 通过串口发出,不需要软件分析, 估计你是想在通话过程中传输语音?这个不可能,只能通过调制方式发送低码率数据,这个影响音质(不可听见的频率被过滤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挂机信号时MODEM自己判断的, 通过串口发出,不需要软件分析, 估计你是想在通话过程中传输语音?这个不可能,只 ...

我是想将通话内容进行加密,整体思路倒也不难但具体操作起来小问题好多,蛋疼了

网友A:
将MODEM作为数据通讯用,建立起TCPIP,然后用IP语音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