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备枚举成功后几秒就suspend了,为什么?

楼主(2013-09-18):
USB设备完成枚举以后(PC上可以看到设备运行正常),过1~3秒不等(其间一直收到SOF包的),SOF包突然停止了,然后就进入suspend,再也没反应了
有老手知道为什么吗?按道理不是PC会一直发SOF防止设备suspend吗?怎么突然SOF包不出现了?

网友A:
影响后续操作吗?可能主机没有操作,设备进入低功耗方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影响后续操作吗?可能主机没有操作,设备进入低功耗方式了。

影响操作,关键的一点就是主机为什么停止发SOF了

楼主:
下位机每次进入USB中断都是suspend事件,其他事情根本处理不了了,到底是为什么啊?按道理说只有PC机能让下位机产生suspend中断,可是PC机总不会出错吧....想不明白

网友A:
谁说主机才能suspend事件?USB设备一般都是低功耗设备,自己就会suspend。这个问题可以参考一下评估板之类的硬件和软件,多看一下数据手册,从设备这端入手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谁说主机才能suspend事件?USB设备一般都是低功耗设备,自己就会suspend。这个问题可以参考一下评估板之类 ...

自己就能suspend?usb2.0协议上有吗?第几页?求指教啊
用的NXP的芯片,例程太差了没法用,连枚举都是自己写好调的,各种各样的问题....

楼主(2013-11-26):
一直忘了结贴了,这个问题是板子走线有问题导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