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AVR编译出现这种错误

楼主(2013-09-18):
C:\Users\hexin\Desktop
编译最后make 出错,是什么原因呢make: *** [test.elf] Error 1

楼主:
Build started 18.9.2013 at 17:48:31
avr-gcc -mmcu=atmega128 -Wl,-Map=test.map test.o     -o test.elf
e:/winavr-20100110/bin/../lib/gcc/avr/4.3.3/../../../../avr/lib/avr51/crtm128.o: file not recognized: File format not recognized
make: *** [test.elf] Error 1
Build failed with 1 errors and 0 warnings...
刚图片挂了

网友A:
有两个可能的原因:
1.avr-gcc 的路径设置有问题
2.makefile  有问题

楼主:
是makefie问题,程序中有数学公式,在makefile中链接数学库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