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压电源] 输入48左右,输出5V,给单片机供电,用哪种方案好啊?

楼主(2013-09-18):
输入48左右,输出5V,给单片机供电,用哪种方案好啊?:D

网友A:
DC-DC   获得较低的电压  DC->ldo 在用个ldo输出电压到mcu   这样功耗小 稳定性高

网友B:
我想告诉你,用7805是行不通的,因为78系类的电压最大为37V,超过了会不行的,可以低点的,用个分压吧,,降下来就可以用芯片实现了

网友C:
先用buck型开关电源降压,想电源纹波晓得话可以降压后使用稳压芯片,否则48v-5v的压降功耗吓人

网友D:
多大的工作电流?
几个mA的话不一定要D2D

网友E:
都在瞎操心。。。lz都消失了还搞个毛线。。。多大电流都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