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系统对PCB板产生严重干扰

楼主(2013-09-18):
(无正文)

网友:
铺铜接地

网友:
加屏蔽罩接地。

网友A:
对PCB板的通讯部分做屏蔽罩接地处理

网友B:
找到干扰途径 比如是电源干扰 还是电磁干扰
电源干扰加强电源抗干扰  电磁干扰加屏蔽或远离

网友C:
最重要的干扰来自地   首先做好电源输入端的取干扰
接下来我觉得很重要的是单点共地   数字地和模拟地分开
最后用磁珠拉到一点   在做高频中我分享很管用

网友D:
电源,主要问题在电源上,在隔离和布线上做**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