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电器]
7.4V锂电池平衡充

楼主(2013-09-18):
(无正文)

网友A:
7.4V锂电池应该是两个电池串联.
平衡充电的技术现在在技术领域里很热门. 由管理系统来完成.
对于不同的电池容量, 节能考虑, 有不同的解决方案

网友B:
方法有很多
1 电阻放电平衡
2 高的电池 通过DCDC升压 给总电池组充电
3 搞2颗充电IC 不过要用2路隔离的DC 来做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方法有很多
1 电阻放电平衡
2 高的电池 通过DCDC升压 给总电池组充电

呵呵,其实用DC/DC的来做也可以,不用两路供电~~~

网友B:
我说的2路是独立的输出 不共地,否则怎么带充电IC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