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3-09-20):
控制电源开关好了。。最简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控制电源开关好了。。最简单了。。

能否简单说下如何控制它正反转,用单片机

网友A:
引用 楼主:
能否简单说下如何控制它正反转,用单片机

正反转一般都有相应的控制线的,这个需要具体电机厂家提供。如果只控制启停,则用单片机驱动继电器来控制电源线的断和开来控制即可,弄明白了之后同理也能控制电机的正反转控制线。

网友B:
220V 50HZ的电动机能区分正反转吗?我只见过三相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