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序源码]
ADXL345初始化

楼主(2013-09-19):
大家踊跃拍砖,问题在

#ifndef _ADXL345_H
#define _ADXL345_H
#include <hidef.h>
#include <MC9S12XS128.h>     /* derivative information */

//#define SCL PTJ_PTJ7
//#define SDA PTJ_PTJ6
#define SCL DDRJ_DDRJ7
#define SDA DDRJ_DDRJ6
#define SlaveAddress  0XA6
uchar CY;
uchar BUF[8];
uchar wan,qian,bai,shi,ge;
float dis_data;

void Init_ADXL345();            //初始化ADXL345
void ADXL345_Start();
void ADXL345_Stop();

uchar ADXL345_RecvACK();        //接收应答信号
//int ADXL345_RecvACK();
void  ADXL345_SendACK(uchar ack);
uchar ADXL345_RecvByte();        //接受一个字节
void ADXL345_SendByte(uchar dat);          //发送一个字节
void Single_Write_ADXL345(uchar REG_Address,uchar REG_data);
void Multiple_read_ADXL345();                              //连续的读取内部寄存器数据

/**************************************
起始信号
**************************************/
void ADXL345_Start()
{
    DDRJ_DDRJ6=1;    // SCL
    DDRJ_DDRJ7=1;    //SDA                  //设置为输出

    SDA = 1;                    //拉高数据线
    SCL = 1;                    //拉高时钟线

    Delay_us(5);                 //延时
    SDA = 0;                    //产生下降沿
    Delay_us(5);                 //延时
    SCL = 0;                    //拉低时钟线
}

/**************************************
停止信号
**************************************/

void ADXL345_Stop()
{

  //SCL = 0;
  //SDA = 0;
    DDRJ_DDRJ6=1;    // SCL
    DDRJ_DDRJ7=1;
    SDA = 0;                    //拉低数据线
    SCL = 1;                    //拉高时钟线
    Delay_us(5);                 //延时
    SDA = 1;                    //产生上升沿
    Delay_us(5);                 //延时

  //SCL_dir = 0;
// SDA_dir = 0;

}

//******单字节写入*******************************************

void Single_Write_ADXL345(uchar REG_Address,uchar REG_data)
{
    ADXL345_Start();                  //起始信号
    ADXL345_SendByte(SlaveAddress);   //发送设备地址+写信号
    ADXL345_SendByte(REG_Address);    //内部寄存器地址,请参考中文pdf22页
    ADXL345_SendByte(REG_data);       //内部寄存器数据,请参考中文pdf22页
    ADXL345_Stop();                   //发送停止信号
    LCD_Write_String( 20 , 0 ,"S");          //写字符串
}

/**************************************
接收应答信号
**************************************/
uchar ADXL345_RecvACK()
{

     DDRJ_DDRJ6=1;    // SCL
    DDRJ_DDRJ7=0;
    SCL = 1;                    //拉高时钟线
    Delay_us(10);                 //延时
    CY = SDA;                   //读应答信号
    SCL = 0;                    //拉低时钟线
    Delay_us(10);                 //延时
    return CY;
}

/**************************************
向IIC总线发送一个字节数据
**************************************/
void ADXL345_SendByte(uchar dat)
{

      uchar i;

    DDRJ_DDRJ6=1;    // SCL
    DDRJ_DDRJ7=1;
    for (i=0; i<8; i++)         //8位计数器
    {
              if((dat & 0x80)==0x80)
                      SDA=1;
                    else
                             SDA=0;

        //SDA = dat&0x80;               //送数据口
        dat <<= 1;              //移出数据的最高位
        SCL = 1;                //拉高时钟线
        Delay_us(10);             //延时
        SCL = 0;                //拉低时钟线
        Delay_us(10);             //延时
    }
    ADXL345_RecvACK();
}

/**************************************
发送应答信号
入口参数:ack (0:ACK 1:NAK)
**************************************/
void ADXL345_SendACK(uchar ack)
{

    DDRJ_DDRJ6=1;    // SCL
    DDRJ_DDRJ7=1;
    SDA = ack;                  //写应答信号
    SCL = 1;                    //拉高时钟线
    Delay_us(10);                 //延时
    SCL = 0;                    //拉低时钟线
    Delay_us(10);                  //延时
}
/**************************************
从IIC总线接收一个字节数据
**************************************/
uchar ADXL345_RecvByte()
{
    uchar i;
    uchar dat = 0;
    SDA = 1;                    //使能内部上拉,准备读取数据,
    DDRJ_DDRJ6=1;     //SCL
    DDRJ_DDRJ7=0;

    for (i=0; i<8; i++)         //8位计数器
    {
     if(SDA==1)
                        dat++;

        dat <<= 1;
        SCL = 1;                //拉高时钟线
        Delay_us(10);             //延时
        SCL = 0;                //拉低时钟线
        Delay_us(10);             //延时
    }

    return dat;
}

/****初始化ADXL345,根据需要请参考pdf进行修改************************/
void Init_ADXL345(void)
{
   LCD_Write_String( 5 , 0,"SS");          //写字符串
   Single_Write_ADXL345(0x31,0x0B);   //测量范围,正负16g,13位模式
   Single_Write_ADXL345(0x2C,0x08);   //速率设定为12.5 参考pdf13页
   Single_Write_ADXL345(0x2D,0x08);   //选择电源模式   参考pdf24页
   Single_Write_ADXL345(0x2E,0x80);   //使能 DATA_READY 中断
   Single_Write_ADXL345(0x1E,0x00);   //X 偏移量 根据测试传感器的状态写入pdf29页
   Single_Write_ADXL345(0x1F,0x00);   //Y 偏移量 根据测试传感器的状态写入pdf29页
   Single_Write_ADXL345(0x20,0x05);   //Z 偏移量 根据测试传感器的状态写入pdf29页
}

//********单字节读取*****************************************
uchar Single_Read_ADXL345(uchar REG_Address)
{  uchar REG_data;
    ADXL345_Start();                          //起始信号
    ADXL345_SendByte(SlaveAddress);           //发送设备地址+写信号
    ADXL345_SendByte(REG_Address);            //发送存储单元地址,从0开始
    ADXL345_Start();                          //起始信号
    ADXL345_SendByte(SlaveAddress+1);         //发送设备地址+读信号
    REG_data=ADXL345_RecvByte();              //读出寄存器数据
        ADXL345_SendACK(1);
        ADXL345_Stop();                           //停止信号
    return REG_data;
}
/*********************************************************

连续读出ADXL345内部加速度数据,地址范围0x32~0x37

*********************************************************/
void Multiple_read_ADXL345()
{   uchar i;
    ADXL345_Start();                          //起始信号
    ADXL345_SendByte(SlaveAddress);           //发送设备地址+写信号
    ADXL345_SendByte(0x32);                   //发送存储单元地址,从0x32开始
    ADXL345_Start();                          //起始信号
    ADXL345_SendByte(SlaveAddress+1);         //发送设备地址+读信号

   LCD_Write_Num(25,0,500,5);
         for (i=0; i<6; i++)                      //连续读取6个地址数据,存储中BUF
    {
        BUF = ADXL345_RecvByte();          //BUF[0]存储0x32地址中的数据
        if (i == 5)
        {
           ADXL345_SendACK(1);                //最后一个数据需要回NOACK
        }
        else
        {
          ADXL345_SendACK(0);                //回应ACK
       }
   }
    ADXL345_Stop();                          //停止信号
    Delay_ms(5);

}

//***********************************************************************
//显示x轴
void display_x()
{   uchar temp_data;
    dis_data=(BUF[3]<<8)+BUF[2];  //合成数据

        if(dis_data<0){
        dis_data=-dis_data;
    LCD_Write_Char(0,3,'-');      //显示正负符号位
        }
        else LCD_Write_Char(0,4,'+'); //显示空格

    temp_data=(float)dis_data*3.9;  //计算数据和显示,查考ADXL345快速入门第4页
   /*
    wan=temp_data/10000+0x30;
    temp_data=temp_data%10000;   //取余运算
          qian=temp_data/1000+0x30;
    temp_data=temp_data%1000;    //取余运算
    bai=temp_data/100+0x30;
    temp_data=temp_data%100;     //取余运算
    shi=temp_data/10+0x30;
    temp_data=temp_data%10;      //取余运算
    ge=temp_data+0x30;
    Delay_ms(5);     */   //转换出显示需要的数据
    LCD_Write_Num(0,5,temp_data,5);

    Delay_ms(5);
}

#endif

问题在:ADXL345_SendByte(uchar dat)里面的 ADXL345_RecvAC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