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求助关于运放的问题

楼主(2013-09-19):
如图所示,请教各位大神,这个模块的输入和输出到底成什么关系?怎么做个简单的实验来验证下

网友A:
请问你的A点和F点同时输入信号吗,什么信号,另外告诉你可以通过仿真软件进行理论验证,推荐使用Proteus或者multisim,或者Tina等仿真软件。你可以下载一个体验一把。
另外对你的电路做个定性分析:在负反馈回路上有电容一枚,可以知道低频信号被电容38大量阻挡不能进行反馈,也就是高频信号通过了电容38进行了运放抑制,另外在运放的Vin+入口的电路F和E构成了阻容电路,可以知道低频信号电容分压很大,所以对低频进行了放大量远大于高频。因此你的电路是低频放大电路,或者做低通滤波电路。
欢迎其他大神继续补充说明

网友B:
这一块   懂得不多   版主很给力  顶你一个

网友B:
希望能将这个问题   透彻的讲解一遍   让我等菜鸟能够真正有所收获   谢谢了   版主   谢谢   另外希望楼主能够一直跟帖   将遇到的难点  都说出来    大家一起讨论学习   解决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你的A点和F点同时输入信号吗,什么信号,另外告诉你可以通过仿真软件进行理论验证,推荐使用Proteus或者mu ...

谢谢解答!A、F点输入如下:
A点的电压值由软件程序决定(暂且给一恒定值吧),F点在实际中是采样外部一电路(图中没有)的电流(基本上是在变的)。
另外有个问题请教:我在验证这个模块时,我是把F点固定成0.19v的输入,软后通过软件来改变A点的输入,实验现象如下:
1 A点通过软件给一定的占空比的矩形波的x伏特的电压,对应到B点就是一定的占空比的0.18v的电压,这时D点输出个几伏特的电压,是一定的占空比的锯齿波电压。改变x的值,输出的锯齿波振幅改变。问题是当我通过软件在A点加以恒定电压,不管其大小如何,输出的电压始终大约是10v,为什么?(为什么不是这样:输入不同的恒定电压值,经过运放后输出不同的恒定值,如恒定3.5v、恒定的8.4v等这样)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解答!A、F点输入如下:
A点的电压值由软件程序决定(暂且给一恒定值吧),F点在实际中是采样外部一电 ...

首先对于具有滤波特性的反馈回路来说,恒压直流相当于频率为0的交流信号,而矩形波相当于具有一定周期的交流信号,这样来讲,你在负反馈端改变直流电压显然对于电容来讲阻抗是微不足道的,这样来说就是频率为0的交流信号无法影响到输出,因为你的运放提供的是12V的电源,理论上此时应该输出12V,但是由于实际上运放的放大能力不是无限大,所以接近12V,就是你说的10V,这也就是你在运放的Vin+和Vin-同时提供直流信号而无法改变输出的重要原因。另外你也要考虑到B点和E点在运放的作用下会被强迫趋于相等。
如若需要了解运放的基本应用电路可以看这个帖子的附件https://bbs.21ic.com/icview-620171-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