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da生成的正弦波

楼主(2013-09-19):
(无正文)

网友A:
可以加个模拟开关,在正弦过零时插入或者移出一个反相器,D/A输出总是正弦的正半周。
也可以由D/A输出带偏置的完整正弦波形,然后去掉偏置。

网友B:
串个电容

网友C:
直接用单片机输出一个半周的波形,穿无极性电容输出。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串个电容

串个电容,果真可以出现负电压吗?

网友E:
先输出带偏置的正弦波。。不过这样输出幅度就减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