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D光源] LED灯珠一闪一闪的是什么问题

楼主(2013-09-19):
LED球泡通过老化后,使用有机硅电子灌封胶将驱动电源灌封,在灌封过程中,不小心灌封胶露出来,浸到灯珠,等灌封胶干后,将浸到灌封胶的灯珠清理干净。给球泡通电,有的亮一段时间后LED灯珠一闪一闪的。有的不亮了,经检修是灯珠出的问题。将不亮的灯珠拆下来,用回焊炉烘焙,大部分都能点亮,但一闪一闪的。请问是不是LED灯珠失效了,为什么会这样子呢,能解释一下吗?

网友A:
你的情况我以前也有碰到,虽然现在还不知道你所用胶的品牌与型号,但有一点可以肯定,您所使用的双组份胶对LED有腐蚀性,无论你是点亮老化还是存放仓库,你的LED都会出现死灯,注意观察你会发现灯珠亮度会比其他亮度要低,根据腐蚀的程度只会在死灯时间上有差异,建议你把浸到灌封胶的灯珠全部换掉;同时更换对金属及LED没有腐蚀性的脱醇双组份有机硅灌封胶。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情况我以前也有碰到,虽然现在还不知道你所用胶的品牌与型号,但有一点可以肯定,您所使用的双组份胶对 ...

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