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流明的问题

楼主(2013-09-19):
同一批灌封胶、同一批的芯片,做出灯有出现80ml的亮度,也有67的亮度,请各位分析下原因。谢谢

网友A:
影响亮度的因素有很多,如支架,胶水,固晶位置,色温。其中影响最大的主要是晶片。晶片会分为很多档,会有一个光通量范围,因些要看你的晶片成品段是哪个范围的。一般在5-20LM以内的误差也不是很怪的事情,当然大部分的都在10LM以内。因此,偶尔有误差大点的灯,可以在其他的工艺上去进行调整。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影响亮度的因素有很多,如支架,胶水,固晶位置,色温。其中影响最大的主要是晶片。晶片会分为很多档,会有 ...

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