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电器的输出和铭牌差别怎么这么大?

楼主(2013-09-19):
家里有几个电源,时间也比较长了。用万用表测了一下电压,发现和铭牌差别很大。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铭牌输出              万用表测量输出   数量
1          9V~800mA           11.2V                  2
2          DC3V200mA           3.7V                  1
3          DC3.7V355mA        9.7V                  1
输入都是AC220V。
3是2002年买的诺基亚3310的充电器。1的波形用示波器看了,是正弦波,幅值16V。算下来有效值和测量一致。
怀疑2也是充电器。难道充电器都这样吗?

网友A:
充电器输出的一般都是脉动直流 电压波动比较大 但是也不会像楼主这样误差如此之大啊
第一个9v 800ma  应该是输出交流有效值啊  但误差也确实大了
建议换个万用表 或示波器测量
最后一个更是离谱啊(三个都误差很大(第二个还好点) 有理由怀疑楼主的万用表有问题  或测量方法有问题)
可以测量一下你手里面现有并在用的usb充电器的电压(一般误差不会太大的) 看一下电压是否正常  来判断是上面的问题  还是元器件老化的问题

网友B:
很正常,加上负载,电压就下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充电器输出的一般都是脉动直流 电压波动比较大 但是也不会像楼主这样误差如此之大啊
第一个9v 800ma  应该 ...

测量没有问题。对于1,用示波器看过了。
手头还有一个输出DC12V1A的电源,测试和标称基本一致。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很正常,加上负载,电压就下来了

照您这么说,这些电源就不是稳压电源了。对么?

网友B(点评):
很多适配器都是不稳压的,特别是9V 的,因为后接的用电都带开关电源。加上额定的负载,试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C:
表笔插孔接触不良我也试过,测手机锂电池能到7V的,应该都是测量出问题了。

网友D:
你这种充电器,可能是变压器次级直接接一个二极管半波整流,电容滤波之后加一个几百欧的电阻做假负载,没有光耦反馈稳压,输出电压如此之高,甚至可能连假负载都没有

网友E:
前两个在范围内,追求成本用的RCC方案,追求效率没有加假负载或假负载很小,第二个很不错了。电源带载后电压即会下来,当然也不排除测量方法或仪器有问题,带载测或拆开看看就可验证。第三个偏的太离谱,可能是真的一点假负载都木加吧。充电器木必要像适配器那样电压稳,也木必要用料那么猛,工作性质,成本决定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照您这么说,这些电源就不是稳压电源了。对么?

你掂掂这些适配器的重量就知道了,轻的是开关电源,重的是工频变压器+整流滤波,一般不稳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