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串口2能进发送中断,但硬件上发不出数据

楼主(2013-09-19):
我现在做串口发送接收程序,为什么串口2能进发送中断,但硬件上发不出数据,是不是管脚复用的问题?

网友A:
不是很了解这一块   楼主   帮你顶一个

网友B:
我也不太懂这个问题,如果是同一个芯片 程序里只需添加变量 串口1发送完成后触发串口2的接收中断

如果是两个芯片 硬件连接就行

网友C:
看下引脚配置对吗

网友D:
能否接收数据后进入接收中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