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试C2000系列常见问题

楼主(2013-09-19):
调试TMS320C2000系列的常见问题?
朋友们总结一下吧,互相交流,互相学习,谢谢了。
1)单步可以运行,连续运行时总回0地址:Watchdog没有关,连续运行DSP回到0地址。
2)OUT文件不能load到片内flash中:flash不是ROM。不能用简单的写指令写入,需要专门的程序写入,CCS和C Source ,Debugger中的load命令,不能对flash写入。 OUT文件只能load到片内RAM,或片外RAM中。
3)在flash中如何加入中断点:在flash中可以用单步调试,也可以用硬件断点的方法在flash加入断点,软件断点是不能加入RAM中的,硬件断点,设置存储器的地址,当访问该地址时产生间断。
4)间断向量:C2000的间断向量不可重定位,因此间断向量必需放在0地址开始的flash内。在调试系统时,代码放在RAM中,间断向量表也需放在flash内。

  简单总结,欢迎补充啊……

网友A:
很好的总结  大家来学习和补充分享

网友B:
TI的2000系列主要长处是在用于控制系统,因为它的资源相当丰富啊,进来学习一下,受益了,顶楼主

楼主:
谢谢楼上两位朋友的回复,大家都来分享一下学习经验,共同学习,一起进步

网友C:
哪位朋友能给分析一下CMD的内容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哪位朋友能给分析一下CMD的内容呢?

这个涉及内容较多   你还是先找些资料学习一下吧
顺便先了解DSP的存储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