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 C6713 程序在片内RAM与片外RAM中运行产生的问题?

楼主(2013-09-19):
大家好!小弟用C6713设计了一块板子,最小系统是FLASH+外部SRAM,主要外设是串口控制器;小弟将程序放在片内运行时,访问外部SRAM和串口控制器(接CE2),工作正常!但是,当我把程序放到外部SRAM时(接CE0),
访问外部SRAM和串口控制器(接CE2)时,发现串口工作不正常,通过仿真器跟踪,发现在串口在出现问题时,CPU仅仅在调delay函数(自己做的加法函数,很简单不会有问题),也就是说,我将要发送的数据写进串口的发送缓存中时,都正确,这是CPU调延时函数,等待串口发完数据;这是发现串口发送的数据就不正确了,有错数或乱数的现象!我个人分析认为时,DSP接口的CE0和CE2设置应该没有问题,应为在片内运行都正常,就是把程序放到片外运行,影响了串口的工作,我检测了串口的时钟和电源,发现这个时刻,没有神魔异常啊,所以跪求高手们出出注意,看看从哪方面查,另外,想问一下片内运行和片外运行有何区别?

网友A:
在SRAM中运行  和内部RAM比  只有时间上的差距
具体没有遇到过这样的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在SRAM中运行  和内部RAM比  只有时间上的差距
具体没有遇到过这样的问题

这个的我也没怎遇到的,片内运行与片外运行的在通讯时间上是有些许差别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个的我也没怎遇到的,片内运行与片外运行的在通讯时间上是有些许差别的 ...

仔细查找  等待你的分享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串口控制器的时钟可能存在问题,串口控制器时钟是由晶振提供的,晶振输出串接33欧姆电阻,然后又并接一个10pf的电容;当将33欧姆改成0欧姆或者去掉10pf的电容;串口控制器工作就正常了,虽然措施有效,可是还是没有查到根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