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池不加保护板能直接接上用吗???

楼主(2013-09-19):
如题,最近从老板手里搞来一块有年头的笔记本,联想的,没有电源适配器,电池直接报废,保护板已经炸的灰飞烟灭了,打算用3节锂电池串联,直接从电池接口(注意不是电源

接口)上供电,不加保护板,直接插上供电,充电的时候拿下来单独用充电器充电,就跟手机用万能充一样,不知可不可以,有没有试过的???

楼主:
最说一点,原先的电池就是串的三节锂电,所以电压没问题,就是不知道长时间用结果会怎样?

网友A:
不可以 保护板就是用来保护的 你去掉了 18650是有可能爆炸的 绝对不推荐这样干

网友B:
不推荐 这样估计会有问题的 三节18650是11.2v的电压 笔记本实际加上保护板后给笔记本的电压就不是11.2v了。 可以这样试一下 一般笔记本的电源为18.5v的输出 多数是这个电压  你可以找个笔记本的电源输出接到笔记本上  我没记错的话 有个群主发电源叫(XX蚂蚁的),算了我还是给你查一下吧(蚂蚁电源工作室 版主PowerAnts) 你问一下他(当初说是要250积分以上,好吧就常来论坛灌水了等搞到300的时候发下自己根本不需要了) 看看还有木有电源给你寄一个  祝你好运了。   https://bbs.21ic.com/icview-583612-1-1.html

网友C:
可以的,没有保护板了,用的时候就是要注意,每节锂电低于3.7V就要拿下充电了。锂电爆炸都是充电时发生的。

网友D:
放心用,不会爆的
自己单独拿下来充电,控制好电压 电流
切忌过冲 建议0.5C 充电

网友E:
可以用,但是要注意过充及过放,另外正负极接线不能马虎,如短路有着火的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