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接受的都是乱码????????????

楼主(2013-09-19):
#include <REG52.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NOP() _nop_()  /* 定义空指令 */
sbit LS138A = P2^2;          //定义138译码器的输入A脚由P2.2控制
sbit LS138B = P2^3;            //定义138译码器的输入脚B由P2.3控制
sbit LS138C = P2^4;         //定义138译码器的输入脚C由P2.4控制

void delay(unsigned int i);      //函数声名

//此表为 LED 的字模, 共阴数码管 0-9  -
unsigned char code Disp_Tab[] = {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0x40};
bit Flag;
unsigned int ReData,SenData;
unsigned int LedOut[10];
unsigned int buf[1];
unsigned int a=0,b,c,count=0;

void main (void)
{
    unsigned int i;
    SCON = 0x50;      //REN=1允许串行接受状态,串口工作模式1
    TMOD = 0x20;      //定时器工作方式2
    PCON = 0x80;
    TH1  = 0xFD;     //baud*2  /* reload value 19200、数据位8、停止位1。效验位无 (11.0592)
     TL1 = 0xF3;
     TR1  = 1;
     ES   = 1;        //开串口中断
     EA   = 1;        // 开总中断

     while(1)
        {
                if(Flag==1)
                {
                        SBUF=(ReData=(buf[0])+(buf[1]));                 //发送,我是想发送到串口助手上显示。但是不对
                            while(TI==0);
                                TI=0;
                                         Flag=0;
                }

              LedOut[0]=Disp_Tab[ReData%10000/1000];
              LedOut[1]=Disp_Tab[ReData%1000/100];
             LedOut[2]=Disp_Tab[ReData%100/10];
             LedOut[3]=Disp_Tab[ReData%10];

                for( i=0; i<4; i++)  //实现8位动态扫描循环 一直扫描
                {
                        P0 = LedOut;  //将字模送到P0口显示
                        switch(i)          //使用switch 语句控制位选  也可以是用查表的方式 学员可以试着自己修改
                        {
                             case 0:LS138A=0; LS138B=0; LS138C=0;  break;
                            case 1:LS138A=1; LS138B=0; LS138C=0;  break;
                            case 2:LS138A=0; LS138B=1; LS138C=0;  break;
                            case 3:LS138A=1; LS138B=1; LS138C=0;  break;

                                default :break;
                        }
                        delay(100);
                }

        }
}

/****************************************************
               串口中断程序
//******************************************************/
void ser_int (void) interrupt 4 using 1
        {

                if(        RI==1)

                                 buf[count]=SBUF-0x30;  //SUBF接受
                                RI=0;
                                count++;

                                if(count>1)
                                        {
                                                ReData=(buf[0])*10+(buf[1]);
                                                count=0;
                                                 Flag=1;

                                         }

         }
          void delay(unsigned int i)
{
    char j;
    for(i; i > 0; i--)
        for(j = 200; j > 0; j--);
}

网友A:
晶振很重要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晶振很重要哦,

我发送,显示都正常。单位接受很正常,就是多位接受的时候,除了问题。

网友B:
程序太乱了,实在看不下去,楼主如果发送和显示都是正常的,就试着检查接收的起始和结束条件以及缓冲区是否冲突等问题。

网友A:
本来想帮你试一试的,没晶振

楼主:
引用 网友B:
程序太乱了,实在看不下去,楼主如果发送和显示都是正常的,就试着检查接收的起始和结束条件以及缓冲区是否 ...

慢慢会工整的,嘻嘻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本来想帮你试一试的,没晶振

谢了,

网友C:
单次正常,发多次不正常,是不是你发送的太快了

网友D:
乱码是应为错别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