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L431在哪个库里?

楼主(2013-09-19):
(无正文)

网友A:
好像没有,我没有见过。

网友A:
就仨腿儿,自己画早都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仨腿儿,自己画早都完了

怎么个画法?

网友A:
引用 楼主:
怎么个画法?

:o你不会没画过元件吧。

网友B:
其实随便找个同样封装的三极管复制过来改一下名字就是了

网友C:
是啊,用三极管封装就可以了

网友D:
在TI的库里面,LM431

网友A:
LM431可以搜索的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