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VI接口兼容HDMI么?

楼主(2013-09-19):
DVI接口兼容HDMI么?
想知道一些情况啊

网友A:
都是数字接口, 是兼容的。DVI不支持音频。 HDMI上线兼容DVI。 但是二者的封装是不同的, 我们一般会用一个转接器。

网友B:
还有这个关系啊

网友B:
以后多学习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还有这个关系啊

嗯,难道你不知道么?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以后多学习了

多来参加活动啊

网友C:
应该说HDMI兼容DVI.
除了二楼讲的DVI没有音频输出外,视频方面DVI只支持RGB格式,HDMI还支持YCbCr。
标准的硬件接口二者不一样,但是可以将DVI的接口设计成HDMI的样子,从而节省转接器。因为二者关键的数据传输通道是一样的,都是TMDS。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应该说HDMI兼容DVI.
除了二楼讲的DVI没有音频输出外,视频方面DVI只支持RGB格式,HDMI还支持YCbCr。
标准的 ...

感谢补充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应该说HDMI兼容DVI.
除了二楼讲的DVI没有音频输出外,视频方面DVI只支持RGB格式,HDMI还支持YCbCr。
标准的 ...

谢谢啦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谢谢啦

不谢,举手之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