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简单直流电压放大求证

楼主(2013-09-19):
由于本人对运放电路一知半解,不是很熟悉,所以发板之前请高手们帮我看一下下面这个电路有没有问题。输入是0~3V,想得到0~12v左右的线性输出。另外电路模拟地和0~12v信号输出控制对象的地应该怎样连接为好?

楼主:
RE: 简单直流电压放大求证

图中M1GND即为控制对象的GND

网友A:
整这么夏杂呵,0-3放大到0-12V就用中间部分一个运放好了!

楼主:
考虑到0-3v信号内阻所以加了个跟随

网友B:
没有-电源,输出能有0?
考虑源,内阻有那么大?
负载最大8k2也考虑加射随?

网友C:
引用 楼主:
考虑到0-3v信号内阻所以加了个跟随

乱考虑。
第二级输入阻抗和第一级输入阻抗是一样的。
倒是那个R?和C?会在很大程度上减少输入阻抗。

网友A:
引用 楼主:
考虑到0-3v信号内阻所以加了个跟随

悄悄的告诉你MCP6002等轨至轨运放这样接法是不会正常跟随的!  实际教训---只好在板子上飞线飞电阻哎: :L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有-电源,输出能有0?
考虑源,内阻有那么大?
负载最大8k2也考虑加射随? ...

中间的是对外输出的部分,然后加了射随8k2和1k分压作反馈到AD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中间的是对外输出的部分,然后加了射随8k2和1k分压作反馈到AD

根本没有必要加一级跟随。

网友D:
看这个电路板怎么那么像我们的电源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