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以太网布线不通

楼主(2013-09-20):
各位大侠中秋快乐:
    小弟这里有个问题想请教一下,现在用DM9161做以太网,最早的方案是在9161附件加的hx1102网络变压器,都是可以正常通信的,后来为了模块化,把hx1102放到另一个板子上了,然后通过排针插拔,都是pin对pin的,不知道为什么不通,是因为差分线的距离问题吗?还是其他的影响,请帮帮忙,谢谢!还有,如果在芯片附件加一个hx1102网络隔离变压器,然后在模块上再加一个,这样会不会有影响

网友A:
个人觉得还是距离影响的

网友B:
网络收发需要差分布线,对等长、短距要求高些,最好放一个板子上

网友C:
差分线的距离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先查下信号是否有都连通?
这种用插座方式的链接方式公司也有使用过,没有什么问题。

网友D:
我觉得你说的在芯片附近放一个网络变压器,模块那头又放一个网络变压器~这种方式使用没见过,但感觉没必要吧
或者你考虑一下把phy芯片归类到模块那头~使用一排线与主机RMII连接

楼主(2013-10-25):
引用 网友D:
我觉得你说的在芯片附近放一个网络变压器,模块那头又放一个网络变压器~这种方式使用没见过,但感觉没必要 ...

恩,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差分线的距离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先查下信号是否有都连通?
这种用插座方式的链接方式公司也有使用过,没有 ...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网络收发需要差分布线,对等长、短距要求高些,最好放一个板子上

是布的等长差分线,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个人觉得还是距离影响的

可能是差分线走的太长了影响信号传输

网友E:
单端传输回路里的接插件的接触电阻对高速/高频电路的影响很大,差分信号会好很多,但仍然要注意分布参数的影响,得注意匹配。

网友F(2013-12-26):
是的,差分线的距离太远了,最理想的情况是不超过2cm。其实,你可以采用2个网络变压器。底板一个,模块上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