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STM8L151F3 定时器2 PWM初始化不正确

楼主(2013-09-20):
大大们,小弟现在要使用STM8L151F3(TSSOP20) 定时器2 PWM功能(PC6脚)输出31.25K 占空比50%的方波。
现在初始化不正确,在示波器上抓不到波形。
想了半天不知哪里出错,请帮小弟看看吧。
下面是我的初始化代码。
PC6已配置成推挽输出,TIM2的时钟已经使能。
//=========================================================//TIM2PWM初始化
void Time2PWMInit(void)
{
      TIM2_CR1=0b00000001;       //使能计数器
    TIM2_CR2=0b00000000;       //
      TIM2_SMCR=0b00000000;
      TIM2_IER=0b00000000;        //禁止中断
    TIM2_SR1=0b00000000;        //中断标志
    TIM2_SR2=0b00000000;        //过捕获标志
    TIM2_EGR=0b00000000;        //事件产生

    TIM2_PSCR=0b00000001;       //2分频
    TIM2_ARRH=0;
      TIM2_ARRL=255;              //PWM频率为16M/2/256=31.25K       (内部16M晶振)
    TIM2_CCMR2=0b01101000;      //通道2 PWM输出模式1
      TIM2_CCER1=0b00010000;      //通道2输出极性(高电平有效)并开启OC2信号输出到对应的输出引脚

    TIM2_CCR2H=0;
      TIM2_CCR2L=128;             //占空比 ↑-->TIM2_CCR2增大

    TIM2_CNTRH=0;
      TIM2_CNTRL=0;               //计数器清0

    TIM2_BKR=0b11000000;            //使能OC输出

}

void main()
{

        Time2PWMInit();
        while(1)
       {

        }

}

网友A:
帮楼主顶一个   我感觉应该是分频这一块有问题

楼主:
STM8S 上工作没有问题的,但移植到STM8L上就不行。
你说的分频,具体是指哪里呢?
谢谢。

网友B:
Timer2的时钟没有使能:

CLK_PCKENR1 |= 0x01;        // Enable the Timer2 clock

网友C:
楼主,可不可以把STM8L151F3说明手册发来看看?

网友D(2014-01-07):
定时器2哪里有BKR寄存器啊,无语

网友E(2014-05-17):
STM8L151C6T6  我司现货35K 低价出售1371432-7748   QQ7927-659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