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03数字电源所需电流跳动数百mA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3-09-20):
最近在用STM32F103VBT6,一块板子焊好后发现供电电源提供的电流跳动很大,范围能从几十mA到700mA,反复查找发现是STM32F103的数字电源端口引起的。因为我在这个端口前用了一个电感,把电感取下来,电流不会跳动;把电感焊上,电流就时不时的跳动几下。确定没有虚焊和短路等低级故障。想向大家请教一下是什么原因,不知道有没有人碰见过这样的问题。
另外,暂时手头没有吹风枪,没办法更换芯片来验证,得等收假了到单位才能换,不然就换了芯片看看。

网友A:
范围能从几十mA到700mA, 能够在 几十mA工作, 说明总体上应该是正常的. 接下来就是软件的问题了.
除了外围的驱动电路耗电, 也有可能是软件设计问题, 比如给接地的 IO 口输出了高电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