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 现在大家都用什么开发软件开发AVR单片机

楼主(2013-09-20):
现在大家都用什么开发软件开发AVR单片机??

我用C语言编程的。不知道有啥比较好用的软件没呢?要求能**的版本哦。

网友A:
Eclipse
AVR插件
WinAVR
很好用,安装起来有点罗嗦。

AVR_Studio_4.19
avr-toolchain-installer-3.3.0.710-win32.win32.x86
WinAVR
也不错,适合与配置低的电脑。

AVR_Studio_6.1_sp2net
很好用,电脑配置高的话,就用它。

全部是免费软件,可以从网上找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Eclipse
AVR插件
WinAVR

AVR_Studio_6.1_sp2net
这个软件支持山寨的仿真器和下载器么??
我看网上很多人说不能用山寨的仿真器

网友A:
这个不太清楚。
不过,一般不需要仿真器。用山寨下载器提供的工具就可以了,比如progisp。

网友B:
以前用GCC,2009年之后就没用过,当年让我损失惨重,一片5元的MCU2009年卖到25元都没货,转了之后,再也不敢用了

网友C:
现在avr现价比不高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现在avr现价比不高了

同意

网友E:
ICC 也可以用

网友F:
引用 网友C:
现在avr现价比不高了

唉,我现在想找一款比ATMEGA8性价比高的单片机,有什么推荐吗?
要求:有RTC或异步时钟,低功耗(电池供电,最好休眠跑RTC时小于10uA),3.3V供电,有AD和比较器,8K ROM,主要是现在MEAG8要4块,想找你们说的性价比更高的,3块以内的,有没有?

网友C:
引用 网友F:
唉,我现在想找一款比ATMEGA8性价比高的单片机,有什么推荐吗?
要求:有RTC或异步时钟,低功耗(电池供 ...

新唐的M0,完全满足你的要求
https://bbs.21ic.com/iclist-187-1.html

网友F:
引用 网友C:
新唐的M0,完全满足你的要求
https://bbs.21ic.com/iclist-187-1.html

刚才找代理问了一下价格
NANO100LC2BN   含税 8.5
                未税 7.7
难道你说的不是这款?

网友C:
引用 网友F:
刚才找代理问了一下价格
NANO100LC2BN   含税 8.5
                未税 7.7

好多型号可以选。
这一款也比ATMEGA8性价比高吧

网友F:
引用 网友C:
好多型号可以选。
这一款也比ATMEGA8性价比高吧

关键是低功耗及3块以下这两个,不能同时满足啊,之前关注过STM8L151,不过价格还是高了,STM8S003又不是低功耗且无RTC,不知你说的新唐有那款可以做到3块以内又是低功耗的,有RTC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F:
关键是低功耗及3块以下这两个,不能同时满足啊,之前关注过STM8L151,不过价格还是高了,STM8S003又不是 ...

什么叫三块以内?用一块不能解决么,非要那么复杂?

网友C:
引用 网友F:
关键是低功耗及3块以下这两个,不能同时满足啊,之前关注过STM8L151,不过价格还是高了,STM8S003又不是 ...

我理解错了,你说的是3元钱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F:
关键是低功耗及3块以下这两个,不能同时满足啊,之前关注过STM8L151,不过价格还是高了,STM8S003又不是 ...

ti的msp430倒是这些资源都有,不知道能多少钱拿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