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2812 .data段 .bss段 区别

楼主(2013-09-20):
.data段和.bss段的定义如下:
.data段      存放初始化了的全局变量
.bss段       存未初始化的全局变量
我想问下下面的全局变量会被分配到哪个段?
int a;
.......

void main()
{
    a =0;
.............
}
变量a算不算已经初始化了的全局变量?谢谢!

网友A:
应该是.data段   你可以去DSP技术版块或TI DSP论坛咨询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data段   你可以去DSP技术版块或TI DSP论坛咨询  谢谢

嗯,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