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请问如何用单片机输出要求的波形

楼主(2013-09-20):
请问用单片机根据方波信号的1或0如何输出连续的不同频率的正玄波信号(正玄波为两种不同的频率),谢谢!我的邮箱pan_87@126.com

网友A:
有办法的, 只是要求太笼统的.
可以用 PWM, 也可以直接用 DAC. 看要求了

网友B:
一般就是PWM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