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unter的问题

楼主(2013-09-20):
请问各位大神,信号通过计数引脚输入,然后用readcounter()读取,显示出来的数是什么意思呢?是上升沿个数还是下降沿个数还是其他?求解,谢谢了

网友A:
然后用readcounter()读取,显示出来的数是什么意思呢?
1)显示出来的数是返回的捕获寄存器的内容或 FIFO 的输出(仅适用于 UDB)。

是上升沿个数还是下降沿个数还是其他?
2)取决于Clock Mode(时钟模式)参数设置。
 如果设置为“递增计数器”或“递减计数器”,则组件按单向计数。对于在根据时钟输入的计数输入
上的每一个上升沿,计数寄存器递增或递减一次。
 如果设置为“时钟输入和方向”或“带递增计数和递减计数的时钟”,该组件可根据递增计数器、
递减计数器和递增-递减输入进行双向计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然后用readcounter()读取,显示出来的数是什么意思呢?
1)显示出来的数是返回的捕获寄存器的内容或 FIFO ...

那请问为什么在输入时钟位100HZ的时候数字变化的很快,而时钟频率为5HZ的时候变化慢,数字变化的速度和始终有什么关系吗?

网友A:
如果Count 周期小于clock周期的话,是可能的。

是的, 每一个有效计数输入都要和时钟同步一下才算真正的一个计数。
http://www.cypress.com/?docID=43190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Count 周期小于clock周期的话,是可能的。

是的, 每一个有效计数输入都要和时钟同步一下才算真正的一 ...

那根据什么设置计数器的时钟频率呢?我想让数字的变化速度和输入信号的周期同步,请问怎么设置计数器的时钟频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