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这个是什么电源芯片

楼主(2013-09-20):
这是一个24V电源转成5V电源的电路,芯片上面的字符是:MMAL 5L YB

网友A:
我经验不丰富,只是到是个BUCK IC,等用过的人来回答。

楼主:
我想这也是这方面的电源芯片,查了好长时间了……

网友B:
去硬件或者模拟技术去问,应该是DCDC,但是外部接线又不像。

网友C:
一个典型的Buck型DC-DC,L4是储能电感,图上写错了,不可能是磁珠。如果是线性稳压器,不可能用SS14这样的肖特基管,所以只可能是电感写错了,另外1Ohm电阻是多余的,给自己找纹波来受??C19是内部MOS的BOOST电容,所以这个芯片应该是一个很老很老的古董了。

网友D:
会不会是电荷泵的DC-D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