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一个问题,关于虚拟机XP系统里面无法安装430仿真器的

楼主(2013-09-20):
求解各位大大,小弟的主系统是WIN8 64位,虚拟机安装了一个32位的XP系统,在XP系统里玩430,可是将430仿真器与电脑连接后,电脑里什么提示都没有,设备管理器里也没显示感叹号或者问号的设备,仿真器是完好的,求解为什么不能安装430仿真器驱动??

网友A:
虚拟机的USB口是怎么配置的?

网友B:
安装一个驱动精灵的检测下的吧。。

网友C:
usb没有启动吧。

网友C:
好像虚拟机需要设置才能连接usb端口的。

网友A:
楼主的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D:
没玩过虚拟机

网友E:
应该是驱动的问题   楼主   我以前遇到过   自己将一些必须的驱动装好  应该就行了

网友E:
现在  很多系统都是精简版的  很多的东西都没有了   这个比较不靠谱啊   装全版的系统吧

网友F:
没怎么玩过这一块   楼主   帮你顶一个   看看别人的意见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