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四层板

楼主(2013-09-20):
刚刚画好的电路板,希望大神帮我指点指点
但是在铺铜时出现了一些问题,铺铜后就出现这样

这是为什么呢,怎么不是全网格状的,求大神指点迷津!!!

网友A:
把铺铜的线径和栅格设置一下就行了。如果是AD的话,可以用实块铺铜。

网友B:
太浪费了吧,没必要四层,
如果是练手 那无所谓,
不过有一点提醒下,电源线 先进滤波电容后进IC 引脚
也就是说你过孔的位置打的不恰当

网友C(2013-10-21):
新手吧,太浪费了,要四层板的话,那地和电源层也是全铜的,非连接处画割开线,双层就够了,剩余的设置栅格什么的同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