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05 USB HOST枚举hub问题

楼主(2013-09-20):
用STM32F105同时操作USB鼠标+键盘。已经成功枚举了HUB,但是在切换到低速后,读取USB鼠标设备描述符时,只接收到8位,读取hctsiz寄存器,只有1个包数目。若不通过hub单独枚举鼠标,可以获取完18位设备描述符。望高人指教

楼主:
没人回答,经过2天琢磨,终于搞掂了!!!

网友A:
这块我没做过,LZ共享下问题所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块我没做过,LZ共享下问题所在吧。

因为低速设备包长是8字节,调用USBH_Modify_Channel函数 修改mps为8字节,speed为2(lowspeed)。

网友B:
能不能说一下具体的实现过程,或者共享代码呢

网友C(2014-03-29):
求分享代码?
谁有的话,可发我邮箱:sushijian350@qq.com
我可以考虑购买

网友D(2014-05-21):
顶,这个鼠标加键盘通过HUB给到105非常好

网友E(2014-06-22):
哥们给个信息,咨询USB相关问题,我的qq:13188123,谢谢呀!!!

网友F(2015-11-25):
亲,我看105官方的HID例程,找不到枚举的过程的代码,求指点

网友G:
引用 网友F:
亲,我看105官方的HID例程,找不到枚举的过程的代码,求指点

void USBH_Process(USB_OTG_CORE_HANDLE *pdev , USBH_HOST *phost)函数里面有这一段就是枚举:
case HOST_ENUMERATION:
    /* Check for enumeration status */
    if ( USBH_HandleEnum(pdev , phost) == USBH_OK)
    {
      /* The function shall return USBH_OK when full enumeration is complete */

      /* user callback for end of device basic enumeration */
      phost->usr_cb->EnumerationDone();
      bEnumDone = SET;

      phost->gState  = HOST_USR_INPUT;
    }
    break;

网友G:
官方DEMO里有这一段,修改管道的MPS的:改速度的自己想就知道了
if ( USBH_Get_DevDesc(pdev , phost, 8) == USBH_OK)
    {
      phost->Control.ep0size = phost->device_prop.Dev_Desc.bMaxPacketSize;
      /* Issue Reset  */
      HCD_ResetPort(pdev);
      phost->EnumState = ENUM_GET_FULL_DEV_DESC;

      /* modify control channels configuration for MaxPacket size */
      USBH_Modify_Channel (pdev,
                           phost->Control.hc_num_out,
                           0,
                           0,
                           0,
                           phost->Control.ep0size);

      USBH_Modify_Channel (pdev,
                           phost->Control.hc_num_in,
                           0,
                           0,
                           0,
                           phost->Control.ep0size);
    }

网友H(2016-06-01):
版主 能分享下代码吗
大家学学

网友I(2017-09-02):
能否共享,QQ1187470326

网友J(2019-02-18):
请问楼主,为什么我的USB设备插到PC上后,提示设备无法启动,但是设备属性里相关的USB信息已经全部获得了,这是枚举不成功还是什么其他原因啊!!麻烦指导下

网友K(2020-04-09):
你好,请问有做出来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