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这个怎么破啊……

楼主(2013-09-20):
gp, IO, pi, GPIO, os
gpio(firmware).c: error: L6002U: Could not open file gpio: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一般别人的错误都是找不到什么了,我这个不是啊?

怎么破啊?谢谢朋友们帮忙了……

网友A:
这个错误应该是库文件中没有把GPIO的头文件和C文件包含进来,另外还有在CONFIGRATION中把GPIO文件屏蔽没有打开

网友B:
这个好像感觉是路径不对吧?没有包含路径……

网友C:
gpio(firmware).c应该放到工程文件对应的位置里面

网友D:
设置不正确。缺少文件啊

网友E:
对应的库文件没有包含进来
一种是找到对应的文件放进路径
一种是在编译器环境设置里面添加对应的路径

楼主:
已经搞定,谢谢大家了,确实是路径问题,结贴了。

网友F:
应该是设置路径有错误吧   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