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我正在用NUC120LE3AN 想存取多筆16byte 資料 之後再用uart 傳送給手機

楼主(2013-09-20):
我正在用NUC120LE3AN 想存取多筆16byte 資料 之後再用uart 傳送給手機 我想請問如何儲存多筆資料 請問可以給予指導嗎~?

网友A:
你存在SRAM?还是DATAFLASH?还是SPIFLASH?还是NANDFLASH?还是FRAM?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存在SRAM?还是DATAFLASH?还是SPIFLASH?还是NANDFLASH?还是FRAM?

請問 SRAM、DATAFLASH、SPIFLASH、NANDFLASH、FRAM這四個有什麼特別的差異嗎?我看datasheet 可能看的不夠仔細好像只有看到dataflash 、因為需要用到存數十筆以上的資料,等到手機需要資料再用uart傳輸,請問你能分析一下嗎,我一開始是不知道要怎麼用,所以當我寫   暫存A[a][m]=暫存B[a]  我發現我錯得太厲害的..這根本無法存多筆資料...

网友A:
SRAM和 DATAFLASH是新唐M0上有的。其余是外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SRAM和 DATAFLASH是新唐M0上有的。其余是外接的。

如果我想存在dataflash(也就是FMC?) 我應該怎麼寫存16bit 的資料呢

网友A:
看看FMC的例子。16位你爱当32位写也行,也可以 合成16位的结构体再写。也可以 用指针强制转换。

网友B:
先问一下啊,去哪里儲存多筆資料?

网友C(2014-02-19):
大家好,
我正在用NUC120LE3AN   用26脚 做输出方波 ,频率约30Hz ,驱动mos管 ,谁能帮我写一个程序 。谢谢。

网友A:
BSP包有PWM的例子。或者 有tCKO

网友A:
30HZ要求不高,随便用个IO取反也行。

网友D:
你想存在闪存卡?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大家好,
我正在用NUC120LE3AN   用26脚 做输出方波 ,频率约30Hz ,驱动mos管 ,谁能帮我写一个程序 。谢 ...

这个还是算了,伸手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