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C基准电压源设计中的挑战和要求

楼主(2013-09-20):
      高分辨率、逐次逼近型ADC的整体精度取决于精度、稳定性和其基准电压源的驱动能力。ADC基准电压输入端的开关电容具有动态负载,因此基准电压源电路必须能够处理与时间和吞吐速率相关的电流。某些ADC片上集成基准电压源和基准电压源缓冲器,但这类器件在功耗或性能方面可能并非最佳——通常使用外部基准电压源电路才可达到最佳性能。本文探讨基准电压源电路设计中遇到的挑战和要求。

楼主:
我现在这给各位抛砖引玉的,高手们有何解决良策的可以给贡献出来的啊。。。:)

楼主:
       逐次逼近型ADC的简化原理图见图1。采样间隔期间,容性DAC连接至ADC输入,并且与输入电压成比例的电荷被存储在电容器中。转换开始后,DAC从输入端断开。转换算法逐个开关每一位至基准电压或地。电容上的电荷再分配可导致电流流入或流出基准电压源。动态电流负载是ADC吞吐速率和控制位检验的内部时钟的函数。最高有效位(MSB)保持大部分的电荷,需要大部分电流。

楼主:
      图2显示AD7980、16位、1 MSPS、PulSAR逐次逼近型ADC基准电压输入端的动态电流负载。通过观察基准电压源和基准电压引脚之间500 Ω电阻上的电压降,得出测量值。曲线显示电流尖峰高达2.5 mA,并且在整个转换期间分布着较小的尖峰。

楼主:
AD7980动态基准电流:

楼主:
      若要支持该电流,同时保持基准电压的无噪声特性,需在尽可能靠近基准电压输入放置一个高数值、低ESR的储能电容,通常为10 μF或更大。较大的电容会进一步平滑电流负载,并降低基准电压源电路的负担,但极大的电容会产生稳定性问题。基准电压源必须要能提供灌满基准电容所需的平均电流,而不会导致基准电压下降过大。在ADC数据手册中,基准输入电流平均值通常在特定的吞吐速率下指定。例如,在AD7980数据手册中,将1 MSPS下5 V基准电压源的平均基准电流指定为330 μA典型值。两次转换之间不消耗电流,因此基准电流随吞吐速率成线性变化,在100 kSPS时降至33 μA。基准电压源——或基准电压缓冲器——在最高的目标频率下必须具有足够低的输出阻抗,以便在ADC输入端保持电压水平,使电压不至于因为电流而产生太大的压降。

楼主:
关于基准电压的相关知识的详细介绍的,我慢慢地一点点的给介绍出来的。。大家参考了啊

楼主:
基准电压源输出驱动

     图3显示典型的基准电压源电路。基准电压源可集成具有足够驱动电流的缓冲器,也可采用适当的运算放大器作为缓冲器。为避免转换误差,特定吞吐速率下所需的平均电流不应使基准电压下降超过1/2 LSB。该误差在突发转换中最为明显,因为此吞吐速率下基准负载将从零变化到平均基准电流。

楼主:
基准电压输出驱动:

楼主:
AD7980为16位ADC,其IREF= 330 μA,VREF= 5 V;使用该ADC作为确定基准电压源是否具有足够驱动能力的示例,则对于1/2 LSB压降,最大允许输出阻抗为:

      大部分基准电压源不指定输出阻抗,但会指定负载调整率,通常以ppm/mA表示。将其乘以基准电压并除以1000即可转换为输出阻抗。例如,ADR435超低噪声XFET 5V基准电压源指定流出电流时的最大负载调整率为15 ppm/mA。转换为电阻,可得:

楼主:
     因此,就输出阻抗而言,ADR435应该足够了。它可流出的最大电流为10 mA,足够处理330 μA的平均基准电流。当ADC输入电压超出基准电压,哪怕只有很短的一段时间,它也会向基准电压源注入电流,因此基准电压源必须要能吸取一定量的电流。图4显示ADC和基准电压输入之间的二极管连接,在输入超量程条件下它可造成电流流入基准电压源。与某些老的基准电压源不同,ADR435能吸收10 mA电流。
http://www.**STATIC/ARTICLE_IMAG ...

网友A:
把采样率降低,精度就提高了。

网友B:
楼主说的这个问题,我好像在ADi官方网站上看到过类似的技术文档,老外称输入端的上冲或者下冲为“Kick”
我找找文档啊

网友B:
附加中是老外Alan Walsh发表的**

网友C:
向各位高手学习了

网友D:
讲得很透彻,好**啊

网友E:
晕倒,明明是TI  论坛,偏偏搞个ADI的片子和资料在这里?

不过TI 也有这种资料的讲的大同小异。

AD7980的ti替代片子也出来了吧?搜ADS8660 ,不过VDD不支持到5V哦

是不是也死贵呢?

网友F:
AD的基准电源是非常重要的,这个影响到精度的

网友F:
基准电源一是需要稳定,而是需要滤波性能比较好的

网友F:
ADC基准元的选择是非常重要的,关系到所采集的数据的稳定性与精度的

楼主:
关于AD的基准电压的选取与设计的是非常重要的,我这里就不多做阐述了啊

楼主:
楼上各位也补充的非常好的,我这结贴了啊

网友G(2013-10-21):
很详细 学习了 顶一下

网友H(2014-05-06):
最近看到ADC内部基准缓冲器知识,不明白内部基准缓冲器为什么可以减少电流消耗和控制AD转换速度

网友I(2015-12-03):
"10 mA,足够处理330 μA的平均基准电"   是不是大很多?设计经验上多少倍才是较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