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LED灯的按键有什么要求吗

楼主(2013-09-20):
家里的LED台灯有点问题,按一下不会亮,或者是很暗的亮度,今天拆开看了一下,看能不能修
以下是它的电路

用万用表看过,电池电压稳定,问题是出在按键那边,按键按下有时候有0.2V的电压,这个时候灯比较亮,更多的时候出现2.5多V的电压,这个时候电灯不亮,或者很暗。
按键如图所示(中间黑色元件)

这个按键有什么要求没有?用一般的卡槽按键代替有没有什么问题?
我想他们做这个应该是很在意成本的,这个按键看起来应该会比一般的卡槽按键贵不少啊,他们怎么不用卡槽按键?

楼主:
有人知道不?

网友A:
换个开关试一试吧,实践说明一切,如果你确定是开关的问题的话

网友B:
这个开关便宜。你可以换个好的。

网友C:
直接短接,看看亮不亮,怀疑电池的问题,和按键无关

网友D:
那边为什么接个电池?如果电压比电池高怎么办?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开关便宜。你可以换个好的。

就是怕有什么特俗要求的开关,我这里也只能找到一般的卡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直接短接,看看亮不亮,怀疑电池的问题,和按键无关

直接短接很亮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D:
那边为什么接个电池?如果电压比电池高怎么办?

电池(作用)还是必要的,就像山峡电站,山洪暴发也不怕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边为什么接个电池?如果电压比电池高怎么办?

电池是充电电池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就是怕有什么特俗要求的开关,我这里也只能找到一般的卡槽的

开关可以拆开的,你拆了看看。

网友F:
大佬,电路错了吧。你开关就管个灯,然后电池一直充着电?so dangerous。220V的开关多的是。

楼主:
引用 网友F:
大佬,电路错了吧。你开关就管个灯,然后电池一直充着电?so dangerous。220V的开关多的是。 ...

肯定不会一直在充电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大佬,电路错了吧。你开关就管个灯,然后电池一直充着电?so dangerous。220V的开关多的是。 ...

肯定不会一直充电状态啊

网友G:
这种东西,插220V充电时不可以开灯(否则必坏),一切顾虑都是多余。